安装Altium Designer Winter09 安装完使用了一次 关机后再开怎么显示了这个 就再...

楼主(2012-07-27):
安装altium Designer Winter09 安装完使用了一次  关机后再开怎么显示了这个  就再也打不开了

试了用管理员 运行 同样还是出现刚才图片的情况
是在win7下 改为兼容也一样不行
求助    吉米老师怎么破解这个难题,

楼主:
都是按步骤装的来的 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系统的问题啊。。。我也是win7的,我还是64位的,我都不太敢去装破解版,老是出问题,我是直接弄了个绿色版,解压就能用的。。。。

网友:
64位WIN7家庭普通版是可以装AD9WINTER的,我装过一次没问题

楼主:
我以前装过是OK的,现在重装系统再装就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