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层都打开,就是不能出现下列错误。

楼主(2012-07-27):
本人在router走线出如下错误如图一,但是就是不能drc报错所有层的颜色都打开没有看见东西阻拦如图2

网友:
是你导结构图的时候有字体没删除。在Layout下面把所有层打开,选项里面就保留Text和Line,在报错的位置框一下再Ctrl+Q,看看有没有东西,删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