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上自动生成圆形元件问题??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7-27):
这个问题上次问过,没有得到答案,当时没上传文件。上次修改板时,不知碰了哪里。发现删除孔时,还有一个和孔径一样大小的圆形元件,整个板所有孔都这样,但新打的孔又没事。而且这个东东只有选元件时才可以删除。求解?谢谢!!!
 新建文件夹

网友A:
每一個Via上都和一個Symbol(PVIA120)重疊在一起,只要刪除Symbol(PVIA120),其DRC就不見,
還是你有執行過Manufacture->Create Coupons
LISTING: 1 element(s)

             < SYMBOL >

  Symbol name:  PVIA120
  origin-xy:    (5288.00 1575.00)
  rotation:     90.000  degrees
  not_mirrored

roperties attached to symbol
    IDF_OWNER         = MC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個Via上都和一個Symbol(PVIA120)重疊在一起,只要刪除Symbol(PVIA120),其DRC就不見,
還是你有執行過Man ...

也许我真的点Create Coupons这个工具,但是这个工具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我生成了这种多余的元件,只能一个个地删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