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vsim-3033)

楼主(2012-07-28):
大家好!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我仿真PLL的时候编译通过啦,起动仿真的时候调用(ModelSim-Altera)错误提示如下:

oading work.PLL_test
# ** Error: (vsim-3033) E:/FPGA/mypllexample/PLL/simulation/modelsim/PLL.vt(22): Instantiation of 'PLL'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PLL_test
#         Searched libraries:
#             d:\altera\11.1\modelsim_ae\altera\verilog\altera
#             d:\altera\11.1\modelsim_ae\altera\verilog\220model
#             d:\altera\11.1\modelsim_ae\altera\verilog\sgate
#             d:\altera\11.1\modelsim_ae\altera\verilog\altera_mf
#             d:\altera\11.1\modelsim_ae\altera\verilog\altera_lnsim
#             d:\altera\11.1\modelsim_ae\altera\verilog\cycloneii
#             E:\FPGA\mypllexample\PLL\simulation\modelsim\rtl_work
#             E:\FPGA\mypllexample\PLL\simulation\modelsim\rtl_work
#             E:\FPGA\mypllexample\PLL\simulation\modelsim\rtl_work
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PLL_run_msim_rtl_verilog.do PAUSED at line 12

楼主:
首先自己要给力的顶

楼主:
hehe 问题搞定啦,自己犯了低级错误,模块名调用错啦。。。

网友A:
检查一下testbench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testbench吧

hehe ,多谢关照,不过小弟已经搞定啦,在仿真理图的时候,在TestBench中调用模块的时候写的外部IO的端口名是错误的,后来改为模块的端口名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