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有关余金手指的封装画法 谢谢

楼主(2012-07-28):
谢谢

网友A:
建一个top的pad
建一个bot的pad
按照坐标位置分别放置两种pad

楼主:
Blind 的SMD。 怎么制作
1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一个top的pad
建一个bot的pad
按照坐标位置分别放置两种pad

Blind 的SMD。 怎么制作
16.3

网友A:
pad designer里面应该有through  blind/buried  single选项吧
16.3的我手头没有,具体的你看一下
所谓blind即盲孔,就是孔不打穿,这种类型的焊盘很少用到,不知道你是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 designer里面应该有through  blind/buried  single选项吧
16.3的我手头没有,具体的你看一下
所谓bli ...

已经不能选择了

网友:
没的选可能是现在软件优化了,可以智能判断盲埋焊盘和通孔焊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