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输出Gerber无法导入9.1版本CAM350

楼主(2012-07-28):
最近一个项目在输出Gerber时,发现有一层无法导入CAM350,当CAM350读到这一层时就会自动关掉,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要很长很长时间才能打开,还要内存大;
换gerbertool就很快。

网友A:
这个在mentor官方网站就有的说的,是因为mentor对gerber的数据处理变了,导致数据量很庞大,只有cam350 10.0以上的版本才能够很好的支持它导出的gerber格式。

网友:
用cam350v9.5.1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mentor官方网站就有的说的,是因为mentor对gerber的数据处理变了,导致数据量很庞大,只有cam350 10. ...

能将Mentor官网的回复链接发出来吗或将这段文件给转过来?谢谢版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将Mentor官网的回复链接发出来吗或将这段文件给转过来?谢谢版主了。

这个很久之前看的,用9.0导入ee2007的gerber会很慢,图形也会不对

楼主:
我这个情况是同一个板子,里面有一层导入时出错,如果不导这一层,就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有时候又可以全部导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