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3下原理图如何批量修改PCB Footprint?

楼主(2012-07-28):
我是这样做的,DSN文件名右键选择“Edit Object Properties”,然后修改PCB Footprint,但是只能修改1个到2个,改多了点保存没有反应,重复上述步骤发现改了无效,无奈只能每页手动再改,请教高手有没有方法,谢谢!

网友:
方法一:
一页一页修改,打开某页,按CTRL+F->part->*,选中当前页所有器件,再点右键,选属性,在弹出对话框中按要修改REF 排序,用左键拖拉要修改的为同种封装器件再点右键,然后击EDIT,填入封装就成批修改了

方法二:
先进入Project Manager,选择顶层原理图,选Edit-Browse Parts,用点击和Shift+点击选择所有元件,再选菜单Edit-Property。找到PCB Footprint 那项,可以逐个填入,相同封装填一个,然后copy,再Paste。

方法三:
要导入需要生成这样的文件
之后选择TOOLS/update properties
这个文挡可以用excel 作,
'{Reference}' 'PCB Footprint'
'CON4' 'AUDIO-010164FR006GX10XL-6P'
'CON5' 'AUDIO-010164FR006GX10XL-6P'
'CON6' 'AUDIO-010164FR006GX10XL-6P'
'C1' 'CC0402'
'C2' 'CC0402'
'C3' 'CC0402'
'R1' 'R0402'
'R2' 'R0603'
'R3' 'R0805'

第三种方法,在Excel 中把文件做出来后,保存的扩展名要用CSVG 格式/CSV 格式,才能在Orcad 中导入。或是直接使用文字編輯器,直接打出如上面格式文件,要儲存成Text格式的文件(不可以是DOC格式)。

网友(2012-12-29):
有用到了   非常感谢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做一个数据库,做好了统一修改,且此库可以长期使用,且规范了原理图元件的使用,做大工程文件的时候库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可以为后期工作节省很多操作等(百度有资料学习CIS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