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的按键程序问题!

楼主(2012-07-28):
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我的这个程序,为何在按键按下之后,PORTA却没有输出相应的值?
#include<stdio.h>
#include<iom128v.h>

void delayn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50;i++);

void main(void)
{
          DDRD=0X00;
         DDRA=0XFF;
         DDRE=0X04;
         PORTD=0XFF;
         PORTA=0XFF;
         PORTE=0X04;
         while(1)

                  if(PORTD==0xFE)
                {
                          delayns();
                          if(PORTD==0XFE)
                         PORTA=0XFE;

         }
}

按键

按键

网友:
你读端口应该用寄存器PIND,而不是PORTD

网友:
比较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2012-11-16):
    你都没定义输入输出状态,怎么会有反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