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测试仪烧了:浪涌电压测试L-PE和 N-PE打负2000V时过不了(有图)

楼主(2012-07-28):
1金币

变频空调:
1、为了能过EMI测试,已经拆除两个Y电容CY3 CY4,EMI留有5db余量;
2、开始打浪涌电压,压敏电阻RV2用681k14d 一开始测试L-N +2000V 整流桥上桥臂就击穿,以为是电气间隙不够,手动钻了各种槽,无果,毁了十几个整流桥后把RV2改为561,L-N过了~!以为会一路顺风,打到L-PE +2000V时没事,但是打到L-PE -2000V时失败,CY3 CY4的位置焊两个681后,2000浪涌一切顺利(这样子3600V放电管就起不到防雷作用了,所以CY3  CY4还是选择空置)。
3、折磨了几天,今天再次按照原理图参数测试(CY3 CY4 拆除),刚刚开始打L-N+2000V时,突然整流桥下桥臂击穿了,换个桥堆和561,再试,浪涌电压测试仪冒烟了。仪器短路了,NND居然以其自身没有过流保护??

何解???

网友:
L线也要加个压敏电阻到这个放电管吧!

电源220v?  压敏用471就够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你们就那么省啊?多加两个元件而已

网友A:
楼上解决了吗

楼主(2012-09-20):
引用 网友A:
楼上解决了吗

没解决 L对PE还是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