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如果用焊锡膏焊了QFN封装的东西是不是很容易短路啊?

楼主(2012-07-28):
一个TPS63001的片子 用焊锡膏焊的 看着没啥问题 一小会儿就挂了
看着貌似是接电感的一个引脚打了个火 然后就死了
反复几次都这样 可能是啥问题啊?
是焊锡膏的问题么?

网友A:
焊锡膏是油脂類,其目的活化錫達到幫助焊接。少數焊锡膏具有清潔氧化表面使得更容易焊接,通常這一類會有腐蝕性(酸性物才能清除氧化表面)。

焊锡膏是不導電的,所以不會短路,應該是你沒焊接好(元件沒對正),或是原先 PCB 就有問題 (PCB 某地方短路、其它元件是有擺放錯元件、其它某些元件已經失效、.......),才會引脚打了个火。

維修 PCB 通常要先清除之前的舊錫,確保 PCB 沒有多餘的錫絲或金屬線頭造成短路,然後用烙鐵補上適量的錫,檢查有無短路,接著才是加上適量焊锡膏用熱風吹 QFN  芯片,讓芯片焊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锡膏是油脂類,其目的活化錫達到幫助焊接。少數焊锡膏具有清潔氧化表面使得更容易焊接,通常這一類會有腐 ...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
我找了不同的人来试着焊 结果都一样 焊接应该问题不大
现在在怀疑PCB的layout和芯片的真假
我去找了个官方出的gerber文件拿来做做 看看是不是layout出问题了先

网友:
是不是工作中过热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物料的问题

额 俺还没有来得及找原因 请问你的推断依据是?~

网友:
我认为电源芯片PMU比CPU难焊,CPU焊不好,最多是不工作,而电源,有些电源不能需要反馈信号的,要么保护了,要么就是烧.仅供参考,别拍砖,谢谢

网友(2012-09-19):
应该是Layout电源输出走线过细吧,不满足通流量。

网友:
你的样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焊锡膏,很容易短路,烧毁的,很多很多例子了,用完要用酒精彻底清洗

网友:
    要用清洗剂,酒精洗不好。

网友:
    焊板杜绝使用焊膏!

网友:
    焊锡膏会漏电,我遇到到,芯片两个PIN之间会冒火。不论你怎么清洗也洗不掉。你试试不用焊锡膏另外焊一块板,保证没有问题。

网友(2012-12-08):
    焊锡膏还好,如果用松香就容易短路了,

网友(2021-08-17):
    焊锡膏不导电的  应该是焊接问题吧

网友:
    最好检查下是不是设计或者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