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LEGRO中使用SKILL语言统计过孔数量

楼主(2012-07-29):
如何在allegro中使用skill语言统计过孔数量

请大虾指教,小弟不胜感激!

如有代码,请发到我邮箱:xieh_17@163.com

网友:
这位兄弟问问题最好能详细一点,比如:只要是PLATED就算过孔吗,还是不论pth nonpth 还是bbvia都算过孔?

楼主:
呵呵,先搞简单一点,统计通孔板上所有的通孔,望大虾指点

网友:
参考以下代码:
;https://www.eda365.com
defun( GetThroughViaCount ()
prog((lVia)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VIAS", "invisible"), ?onButtons '("noall", "VIAS"))
        lVia = setof(v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v->isThrough)
        axlClearSelSet()
        ;Via Count
        return(length(lVia))
))

楼主:
感谢版主,我先看看这代码

网友:
经典的 invisible 选项, 呵呵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onButtons '("noall"))
习惯设置完毕后还原下。
有的时候不用  invisible  选项给程序无限潜力,把层留给用户去切换也好玩。
有的时候可以灵活使用axlVisibleLayer产生多种不同应用。

楼主:
deargds版主提供的统计通孔数量代码很好用.

再请教一下,如何统计HDI板上,激光孔和机械孔数量呢?

说明,激光孔径一般为4mil,机械孔径8mil,激光孔可能会因为HDI板阶数孔名称不一样,这样给我统计激光孔数量带来一些难度.

请大神指教!

网友A(2012-10-13):
    我急要  统计 板子 的钻孔数 希望楼主做出来 后发出来
      能发到我邮箱 不胜感激  306597060@qq.com

网友:
    我也需要. 感謝!!!
    請發到的信箱:yang.peggy@iac.com.t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急要  统计 板子 的钻孔数 希望楼主做出来 后发出来
      能发到我邮箱 不胜感激

    這個不需要用到Skill,只要出NC Legend就能統計
    如下圖是不是你所須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不需要用到Skill,只要出NC Legend就能統計
    如下圖是不是你所須要的

    这个我知道  我想问的是 能不能直接把所有孔 都一次性统计 出来
       钻孔图  好的自己一个一个加 才知道

楼主(2012-12-14):
以下是获得通孔板上所有属性为via的过孔数量,就是版主提供的代码,自己加了一个显示窗口。
axlCmdRegister("test",'test)

defun( test ()
prog((lVia)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VIAS", "invisible"), ?onButtons '("noall", "VIAS"))
        lVia = setof(v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v->isThrough)
        axlClearSelSet()
        ;Via Count
        str = sprintf(nil "%d" length(lVia))
        axlUIConfirm(strcat("Through via : " str))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下是获得通孔板上所有属性为via的过孔数量,就是版主提供的代码,自己加了一个显示窗口。

    strcat可以省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rcat可以省掉了

axlUIConfirm("Through via : " str)---这样我运行后没有反应。
axlUIConfirm(str)---这样才可以,但是输出孔数。
请问版主怎么去掉strcat后,保证能够输出"Through via "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axlUIConfirm("Through via : " str)---这样我运行后没有反应。
axlUIConfirm(str)---这样才可以,但是输 ...
axlUIConfirm(sprintf(nil "Through via :%d" length(lVia)))

网友(2013-04-12):
引用 网友C:

哥,你啥时候有时间把十天学会Skill教程写完呀,不胜感激涕零!

楼主(2017-09-19):
mark: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symbols "FIXED_PRIV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