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能高亮显示某个网络吗?

楼主(2012-07-29):
我查看了很多贴子也没能找到这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当然可以啦!命令---Assign Color。Find选项中只选net,Options选项中选择相应的颜色,最后选择你要高亮的网络就可以了!

网友A:
    在层别显示里有。。点选NETS。。。里就可设置了。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层别显示里有。。点选NETS。。。里就可设置了。

为什么我给 NET   GND  打勾之后,点击apply 之后,打上的勾会自动消失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层别显示里有。。点选NETS。。。里就可设置了。

谢谢,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