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出274X格式GERBER,用CAM350读入TOP却被三层中显示为何?有图哦

楼主(2012-07-29):
    看图大家就明白了。还有,有人知道怎么单独设置allegro出GEBER的路径啊??出的东西常和别的混在一起好烦人啊。。求解了。。

网友:
    Allegro 輸出 Gerber 若要指定路徑就要到 User preference 裡面設定
在 File manager 裡面的 Output_dir  的 ads_sdart 指定路徑即可.
如附圖

网友A:
    您的 Gerber 資料會顯示出很多層的問題是 CAM350 把 RS-274-X 裡面的正負疊層都給開出來的結果 , 這是 CAM350  的顯示設定問題 , 無關 Gerber.

网友B:
    在CAM350中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 Gerber 資料會顯示出很多層的問題是 CAM350 把 RS-274-X 裡面的正負疊層都給開出來的結果 , 這是 CAM3 ...

    谢谢了。那要怎么设置才能正常啊。。。。????我刚才试了,如果不读负片,其它都正常。。。。那负片怎么搞呢??

网友:
    按您的設定 , 應該不會跑出這麼多的層面.
有可能是CAM350 的問題. 我用 GerbTool 從沒這樣的現象發生過. 您可以試試.
CAM350 這部分的狀況是很常見 , 蠻XX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AM350中设置

恩。。不过我在CAM350 9.0版没找到你图片上设置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le/Setup/Photoplotter

en..我找到了,谢谢了。。

网友:
    4楼正解,或者,楼主升级下你的CAM350版本,10.0以上没这个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主,请问ALLEGRO如何出274X格式GERBER,能给我回复吗?谢谢!

网友: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