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一般把丝印字体设置成多少

楼主(2012-07-29):
就是text setup里的width,height,line space,photo width, char space

网友:
photo width选择6mil,2号字体吧

网友:
这个有没有标准啊,哪位高人给解释一下。

楼主:
我用0603的阻容元件

网友:
width 30mil
height 40mil
line space 40mil
photo width 6mil
char space 6mil

网友:
英制:6mil
ISO:0.15mm
自己添加 Text,我一般设置Text Block 为1  板子不是太密设为2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啥死规定,根据不同的板子密集程度去选择吧
有没有啥标准或者规范?

网友:
是啊,这个大小根据自己实际要求来就行,没有什么特定的规定吧。

网友:
通常设计
字符check

楼主:
觉得2号字体差不多,明天去公司打印出来看看效果

网友:
我们公司都是用2号字体

网友A:
A,首先应该没有统一的标准吧,如果有应该是公司内部的,总体原则应该是:
     1、实用性:易找、易识、尽量少影响电气连接性;
     2、欣赏性:美观、大方、有意境,哈哈
不知道行业要求如何定义,哪位知道哦啊的高手快现身了额,呵呵

B,把楼上各位的意思总结了如下:
      a,字体的设置的确够烦,上面说的可以在:setup-->design parameter-->text:justification对齐方式选择,parameter block字体大小中选择1,2,...,text marker size 文字标识大小,

       b,其实其中的parameter block里边的1号、2号可以自己定义,具体如下:setup  text sizes----》text setup----》之后就是leese2002讲的了:
                                                    width 30mil:字宽度,设置小了字就是扁长的
                                                     height 40mil:字体的高度
                                                     line space 40mil:顾名思义,线与线间距了,哈哈
                                                     photo width 6mil:光绘中字体线宽?,自己猜的
                                                     char space 6mil:字体间距,设置字与字的稀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首先应该没有统一的标准吧,如果有应该是公司内部的,总体原则应该是:
     1、实用性:易找、易识、尽 ...

小陈,你说的我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一般高宽比3:2,宽至少20,字体大小4-6mil都可,其它的就看情况,适当的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陈,你说的我不是很清楚啊

这种设置得自己体验下才知道,需要结合自己的板子整体大小来相应设置,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