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移动 DXF

楼主(2012-07-30):
请教各位,我在移动器件的时候,显示着导入的DXF图像,但框选移动器件的时候,导入的图形也一起移动了,怎么能够在显示的情况下不移动DXF

网友:
选中DXF然后锁定就行了啊!

网友:
DXF导入后算作一个元件。所以在元件模式下选一下锁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