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lacement

楼主(2012-07-30):
2金币

请哪位大侠看看左下角的红框里面的问题,求解怎么解决,DRC已经关掉了还是不行!!!急

网友:
框内英文的意思大概是:元件DGSA31与一个有与板边相交或者在禁止区域的元件U1有相交。

网友:
Nothing is selected to start routing
没有目标被选中开始布线
你右键-选择Anything-双击焊盘,再试试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

网友:
解决了就好

网友: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