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DRC进度条怎么设置

楼主(2012-07-30):
拉线是进度条在左下角 且会隐藏,怎么让他一直显示在右下角

网友:
这个“总是显示拉线长度”或是“总是显示当前进度”的选项应该在“user parameters”中可以设置,在书中看到过,具体不是很记得了,你找找看吧。

网友A:
那是要有定義長度控制的CM 套用後 , 在拉線時就會出現.
平常是不會出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要有定義長度控制的CM 套用後 , 在拉線時就會出現.
平常是不會出現的

恩   定义之后拉线状态  好像鼠标停留就没有  若隐若现的

楼主:
找到了, 好像有bug 让他跟随鼠标没有问题,锁定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