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自带的编写skill的工具,谁能给讲讲

楼主(2012-07-30):
cadence自带的编写skill的工具,哪位高手能给讲讲,包括怎么进入,都具有什么功能,特点,生成的文件在哪里?
也不一定非要高手给讲哈  大家知道多少想说多少就说多少吧
感谢

楼主:
人呢  都哪里去了

网友:
俺也想知道

网友:
linux下的东西,没用过
应该只有ic skill的编辑器,pcb没有

网友:
IC的没有玩过, 如果是PCB的,我曾经在Solaris上玩过, 应该Linux的版本都有, 帮助文档写得很清楚, 呵呵 假设是SPB上的SKILL代码编写和加载, 我一直在用UEStudio, 惭愧, 当然是盗版的了, 呵呵,其实整个SKILL文件的加载也就那么几种方式, 看看以前我写的帖子, 就全明白了. Cadence有提供部分SKILL的源代码, 里面开头都有功能说明,是不错的学习材料,如果只是了解SKILL的解释器, 感觉简单化它, 本来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个人见解。脚本的东西知道如何加载和自动加载即可干活和测试了, 呵呵:)

网友A(2012-09-23):
网上大把SKILL源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大把SKILL源代码

有吗? 小弟不才没有找到  大侠能否提供一下  EMAIL:icebluexiong@163.com

网友(2013-03-18):
在Allegro 命令框输入skill或set telskill,就可以编辑skill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