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布线不了仲么回事?nothing is selected start routing

楼主(2012-07-30):
pads layout点击管脚时 显示nothing is selected start routing
线也没被锁定啊!!!各位帅哥美女求解!

网友:
单击右键选择“Select Anything“后再试试

网友A:
看来兄弟国语不行,英语更不咋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ayout布线不了仲么回事?nothing is selected start routing
看来兄弟国语不行,英语更不咋滴

你可能走线层没有勾选或者什么都没有选择,人家没有说错,有那种可能!你这样说以后谁回你帖子啊!

网友:
打开过滤器,选择an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走线层没有勾选或者什么都没有选择,人家没有说错,有那种可能!你这样说以后谁回你帖子啊!

 爆汗啊!国语想搞点特色,结果我就是国语不行。英语在layout里抄的错误显示,结果我英语也不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out布线不了仲么回事?nothing is selected start routing
看来兄弟国语不行,英语更不咋滴

爆汗啊!国语想搞点特色,结果我就是国语不行。英语在layout里抄的错误显示,结果我英语也不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