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工艺

楼主(2012-07-30):
请问一下,平时印制PCB板时,一般都会有一个工艺要求,比如说沉铜,沉金,喷锡。请问一下,如何确定使用哪种工艺?

网友:
这个得从成本和性能上来考虑工艺,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之前接触过车载产品,6层板,方案公司都是要求镀金的。这是否关系到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
沉铜板实际就是裸板,就是PCB蚀刻处理后不作如何处理;
为了让元器件的焊盘附作力加强,不少工艺采用喷锡处理,这样在加工的时候,虚焊的现象的确好很多,这样的板叫喷锡;
对于经常插拔的PCB(如PCI-E卡)一般使用的是镀金,如果非插拔的PCB使用镀金板,感觉也漂亮很多。
阻抗匹配一般对铜皮的厚度有关系,而喷锡和镀金只增加了几个微英寸,对于一般的铜皮厚度(0.4-4毫英寸)而言没有如何影响。

网友(2014-11-04):
Flash gold:电金
表面处理(surface treatment) 如下:
ENIG ( Electroless Nickel/Immersion Gold ):沉金  HAL(hot air level):喷锡
HAL Lead-free:无铅喷锡  OSP:防氧化  Immersion silver:沉银
(对应的哪种工艺需要考虑板子的用途和材料的适应度,如金手指就要镀厚金、而PDFE的板材不做喷锡工艺、而沉金板是有很多优良处,大部分产品都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