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件存盘路径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2-07-30):
    请大家说说自己的存盘路径一些经验 小弟这方面一团糟 比如cadence安装在d盘 新建的project文件、pcb文件放e盘可以吧 还有很多这方面的问题,问的也比较模糊 举个例子,很弱的问个问题:建package前要建焊盘,焊盘要是不存放在这个package文件夹下是否在建封装时就不能调用 估计要被喷成黄河... 还是要求教了,拜谢..

网友A:
    pcb文件放e盘可以哈,只是到时候你设置路径的时候选择其所在e盘的相对位置就可以了。在“uer parameters”中设置好psm和pad路径就可以,焊盘你最好和package文件放一起吧,方便以后查找,不放一起应该也没关系,画封装的时候是直接调用焊盘的。

网友:
    黄河会感谢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文件放e盘可以哈,只是到时候你设置路径的时候选择其所在e盘的相对位置就可以了。在“uer parameters”中 ...

    嗯 谢谢  那是一个例子 再比方说setup-->user preferenes-->paths设定devpath、psmpath等的调用,搞不太清楚
再有就是画pcb时place-->manually-->advenced setting中勾选library,有点不明白它的作用,它的路径是系统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吧  平时习惯将一个工程所要用的焊盘封装和pcb、orj 都放一个文件夹下 这样没什么问题吧 不勾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  那是一个例子 再比方说setup-->user preferenes-->paths设定devpath、psmpath等的调用,搞不太清 ...

setup-->user preferenes-->paths设定devpath、psmpath等的调用,主要是用来设置你要用的psm、pad(封装文件、焊盘文件)等文件所在的路径,其他设置可以买本书看下,画pcb时place-->manually-->advenced setting中一般默认勾选database,勾选library,我没试过,它的路径应该是是系统Cadence\SPB_16.5\tools\capture\library,你可以试试,平时习惯将一个工程所要用的焊盘封装和pcb、orj 都放一个文件夹下这样没问题的。只要各种路径设置对就ok。

    嗯 这列出来的几个例子路径怎样设置都弄比较清了 谢谢!!~~应该还会有很多时候要设置路径,在看视频教程时看到很多路径的问题,当时就很晕的..还要多学习...

网友B:
    我倒是覺得cadence安装在C盘因為很多軟件都是默認的C盤 沒那麼複雜還去改那些設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覺得cadence安装在C盘因為很多軟件都是默認的C盤 沒那麼複雜還去改那些設置的

    呵呵,这个完全没必要,c盘东西装多了,影响机子运行速度的,完全可以随自己把工程设在任何盘,只要设置好各种路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覺得cadence安装在C盘因為很多軟件都是默認的C盤 沒那麼複雜還去改那些設置的

    第一次装时就默认放c盘了,后来卸载了重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装时就默认放c盘了,后来卸载了重装的..

    對啊 就是在C盤 要不很多的小軟件都要去修改路徑 麻煩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