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生成artwork文件时提示:Database has errors: artwork generation canceled

楼主(2012-07-30):
请教各位大虾:生成artwork文件时提示:Database has errors: artwork generation canceled plesase run dbdoctor,不知道错误出现在哪,它提示用dbdoctor更新文件,但是我更新后还是一样的错误,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多database check 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database check 几次

呵呵,想问下,用database check检查的是brd文件,还是art_param.txt文件呢?还是其他?

网友B:
    database check 有error 時會彈出一個視窗

    不要直接關掉
要看裡面error 的部分
有座標提示 下面還有說明是在哪一個層面
    要去清除他
    清完之後就不會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base check 有error 時會彈出一個視窗

不要直接關掉

恩,好的,谢谢,我回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