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楼主(2012-07-30):
1金币

大家好,请帮忙检查下附件pcb:
1.pcb中不合理的地方请指教...
2.usb和波动开关的封装也帮忙检查下...

MSK-12C01-07(1P2T)七脚拨动.pdf

~micro5pin youzhu.pdf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

网友A:
你那是什么板啊,USB匹配的电容要靠近接口放,还有你USB信号是走下板的,参考第三层,又有很多电源跨过USB的信号,不好,另外过孔也太靠近焊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什么板啊,USB匹配的电容要靠近接口放,还有你USB信号是走下板的,参考第三层,又有很多电源跨过USB的 ...

谢谢!USB的电容确实放的远了,这是无线路由器的板子 封装有没有问题的?

楼主:
封装做的可以用,只是不太规范,现在已经改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