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可以做过孔优化么?

楼主(2012-07-30):
如题:siwave可以做过孔优化么?好像一般建议过孔还是用HFSS来吧。

比如高速信号直接用SIwave提取通道的S参数,SIwave对过孔求解的精度高么?这个有时间我会用SIwave和HFSS单独比较一下过孔的差距,并把结果丢上来。

另外大家平时做过孔优化怎么做啊?单独看过孔的插损回损,还是把过孔和整个通道连起来一起考虑?

网友:
对于过孔来说,没有很大的电尺寸结构,加上全波仿真的精确度,从精度和时间上综合考虑还是首选HFSS。

网友(点评):
想偷懒,不想HFSS画孔,想直接SIwave提取通道的S参数。等有时间我用HFSS和SIwave来比较一下单独的孔有多大的差距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过孔加通道。单个过孔看损耗,没多大意义呀

按说是应该看整个通道的。

网友:
HFSS画孔可以用Via Wizard啊,一点也不麻烦,只是在优化参数时需要找对应的参数,软件自动生成参数调起来确实不太方便。不过估计你多画几次自己也轻车熟路了。欢迎进行siwave与hfss对via的仿真分析对比,给大家提供个学习交流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