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回损改善办法讨论

楼主(2012-07-30):
大家遇到板子上的走线回损比较大的,一般会有什么样的改善手法呢?
除了加地过孔,从而让信号找到最近的返回路径,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
走线多长?阻抗是否有不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多长?阻抗是否有不连续?

走线2000mil 起始端和终端都有via

网友B:
我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合理的叠层设计比较重要,另外线路损耗在高频阶段是填充介质起主要作用,可以考虑损耗角更低的材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合理的叠层设计比较重要,另外线路损耗在高频阶段是填充介质起主要作用,可以考虑损 ...

恰恰相反,在插损满足要求的条件下,考虑损耗高的介质更易于回损的减小,而LZ问的明显是回损的减小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恰恰相反,在插损满足要求的条件下,考虑损耗高的介质更易于回损的减小,而LZ问的明显是回损的减小措施。

我门现在使用的是介电常数为3.45的材料。
问题是材料不能变,层叠不能变
六层板如下:

网友(2018-05-24):
到底怎么减小  好像没有回答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