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两个值的函数

楼主(2012-07-30):
axlEnterString,这个函数能够返回输入的字符串,如果我想要有两个输入框,同时返回两个值,有这样的函数么?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
(defun fnTest nil
        prog(()
                tName = axlEnterString(?prompts list("Please enter your name:"))
                tStr = axlEnterString(?prompts list("Please enter a string:"))
                return(list(tName tStr))
        )
)

lTest = fnTest()

printf("%s\n" car(lTest))
printf("%s\n" cadr(lTest))

网友:
自己写一个form就可以在一个窗体中有2个输入框了

楼主:
谢谢,刚刚入门,回去试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