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放器件时为何默认是mirror的?

楼主(2012-07-30):
我手动放器件时为何默认是mirror的?谢谢

网友:
呵呵,这个mirror无所谓啊,你如果是在顶层,你mirror下就到底层,再mirror下又回到顶层。所以没什么区别吧。

楼主:
我想默认的话在顶层比较好啊

网友:
    quickplace有选项

网友A:
    16.2版本 Setup-Design Parameters-Design     sysbol里面打钩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2版本 Setup-Design Parameters-Design     sysbol里面打钩没??

    谢谢你!选项在这里

网友:
    沒看到圖 , 我補一下

网友:
    恩,如果勾选了的话,器件就是反着放的

网友:
    5楼,7楼正解。

在手动放置时option标签页中也有个mirror的选项,
若你把它勾上的话,那么摆放的时候也总是mirror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