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高手求助

楼主(2012-07-30):
  目前遇到项目中有个单片机用两个晶振
本人理解为交叉起震的作用,但是不知道
原理是什么,而且为什么要选择两个晶振
呢?对电路有什么好处吗?

求详解

网友:
一般来说!MCU的两个晶体一个是几十兆的,一个是32.768K的
高频的做主时钟,低频的做时间时钟,另外,如果考虑到省电方面,也可以平时切换到低频省电模式
另外有一些特殊IC或者是特殊电路需要特定的时钟 比如USB 一般就需要一个24M或者48M的时钟。。。等等。。
基本上没有听说你说的交叉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