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DDR线是什么,什么情况下需要。

楼主(2012-07-30):
       经常看到论坛上各位网友的DDR图,但总是不明白DDR究竟是什么,在论坛和网上搜索也只看到DDR的如何走线,但对于DDR及DDR2、3是什么,什么情况下用都不知道?

     各位网友们能解释下吗?

       我现在有的pads书只是简单的说明差分线,但却没看到DDR的,回想起以前画的图似乎只是将两个焊盘连起来,如果需要电源大就增加线宽,还有就是原理图工程师告诉我的那些线需要注意(走最短距离或是被地线包围),就没什么了,如果要学习,那要找什么书籍看?

网友:
想知道+1

网友:
          DDR 是一种存取器,至于什么形状可以看看电脑的内存条,DDR1,2,3都是DDR的各个版本,只是读取速度,电压,工艺上等多项技术上有所改进,至于走线要求那就涉及高速电路设计,时序,信号完整性,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