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比 altium designer 难用多了啊 不智能

楼主(2012-07-30):
allegroaltium designer 难用多了啊 不智能

网友:
    怎么不知智能了 说说你的认识吧

网友:
    还是不熟练吧。我以前用的PADS,习惯了allegro后感觉比PADS好。

楼主:
    可能画6层以上的有优势  4层以下的 太费劲 焊盘都得自己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画6层以上的有优势  4层以下的 太费劲 焊盘都得自己做

4层以下的属低端的PCB allegro不具备优势,pads的比较顺手好用,

楼主:
    pads 没用过 一直用ad  最近公司要求必须用cadence 所以学习 感觉太复杂 而且大部分是由于不智能导致的复杂

网友:
    不是不智能。是比较复杂~~比较细

网友:
      刚上手不习惯吧

网友:
    做BGA拉线,等长,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
    性价比不高

网友:
    等你用多了就会发现它很贴心

网友:
    熟悉中、关注中

网友:
    两个软件 我都用过, 各有各自的优势,但相对来说,我觉得ALLEGRO还是比较严谨的,
1、布局对比,ALLEGRO是基于格点控制下的操作,所以有些人一直认为找不到对齐功能,实际上,如果ALLEGRO格点系统控制的好,对齐功能实际上就是个鸡肋了,AD是具备 对齐功能,但对齐后,可能会影响未来布线时的线路美观。

网友:
    不说了,说多没意义,大家用的顺手就好

网友B:
    allegro 是否好用,优点,缺点,哪里是你等可以评论的!
新手应该谦虚的学习,要知耻而后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层以下的属低端的PCB allegro不具备优势,pads的比较顺手好用,

PCB的高低端问题和多少层没有必然的关系,不是层越多越难,恰恰相反。同一个案子,层数越少越体现水平。

网友D:
allegro的优点是不容易出错,PADS如果不留意,很容易出现一些小毛病,害死人的。

网友:
    只能说各有优缺点吧,但事实上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习惯问题罢了....帮不了你
    你还太嫩

网友:
引用 楼主:
pads 没用过 一直用ad  最近公司要求必须用cadence 所以学习 感觉太复杂 而且大部分是由于不智能导致的复杂 ...

你们公司正版的吗? 都买些什么功能的?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allegro的优点是不容易出错,PADS如果不留意,很容易出现一些小毛病,害死人的。

严格使用原理图和PCB之间的ECO,用PADS画过40多块板,从没因为软件出过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 是否好用,优点,缺点,哪里是你等可以评论的!
    新手应该谦虚的学习,要知耻而后勇!

不要装老手  评价不评价的才不是你等可以评论的。

网友:
    拉线的自由度很高啊

网友:
    哈哈。。。。。要是全部智能,还要人干嘛? 人家ALLEGRO手写不智能?还有推线不智能?还有蛇型调线(自动)不智能?还有自定外形焊盘不智能?还是选中过滤肯定比AD好上百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的高低端问题和多少层没有必然的关系,不是层越多越难,恰恰相反。同一个案子,层数越少越体现水平。

    这兄弟在找茬,哈哈。。。。。请问为什么要用多层?肯定不会钱有多没有上花吧!

网友:
    有个FPM工具,很多焊盘不用自己做的!

网友:
    大家多来评说,这样才有进步

网友:
    呵呵,熟练就好用了~~~

网友:
    在设定线性约束条件的时候很细哦~~~16.5的就很细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