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2 电源打孔换层后不能继续走线!

楼主(2012-07-30):
各位大侠,小弟刚刚学习allegro16.2,目前碰到个问题,就是电源从 top 打孔到 Button 层连接电容时,发现打孔切换到 button 层后就结束了,不能继续走线到电容pin 了。所有电源(1.2V,1.8V,2.5V,3.3V)都是。其他 net 都可以,GND 也可以。
那位大侠帮忙解决下,要如何设置一下?????

楼主:
大家都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首先,问下你,你是不是在关闭了显示铜功能以后来连的线,如果是,恢复铜显示,看看有没有错误显示,如果不是,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白色孔和红色的线挨得那么近为什么没有报错,是不是你的space约束设置有问题。确定没有这些问题后,再试试。

楼主:
显示铜功能是在什么地方设置?我把4层都打开了,没有报错。白色孔??紫色孔里面的白色孔是via孔,单白色圈是BGA 的p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显示铜功能是在什么地方设置?我把4层都打开了,没有报错。白色孔??紫色孔里面的白色孔是via孔,单白色圈 ...

显示铜的功能在,setup——user per···——display,找到shape fill,在后面的框上打钩表示不显示当前铺铜,去掉表示显示当前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铜的功能在,setup——user per···——display,找到shape fill,在后面的框上打钩表示不显示当前 ...

我看了,如果打钩了就只能看到铜的边线框,看不到铜了。我都没勾上,是显示铜的。因为只是电源的net打孔后net就脱离了鼠标,自动结束了,不能继续走线了,必须要再点一次 net 才可以接着走线,其他的net打孔换层后net还是在鼠标上,是能自动继续走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如果打钩了就只能看到铜的边线框,看不到铜了。我都没勾上,是显示铜的。因为只是电源的net打孔后 ...

呵呵,那你的问题解决了吧。

楼主:
谢谢的解答,不过还是没解决。算了,不管了,只是稍微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