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 Top Layer、Top Paste、Top Solder

楼主(2012-07-30):
画PCB封装时,Top Layer是红色的那层,是用来焊锡      Top Solder 是顶层阻焊,放绿油的阻焊的;  不知对不对?

Top Paste 据说是顶层钢网的意思,“就是一块镂空的钢板,镂空的部位就是板子上贴片件的焊盘的位置,这样在钢板上刷锡膏,锡膏就会从孔中漏到PCB板上,然后就可以焊贴片器件了;在制板时钢网是没用的,只有板子要过回流焊才会用到”

一般 Top Layer 比Top Solder 尺寸要小,见下图,不明白为什么?     看实际做出来的板子,好像 Top Layer和Top Solder都一样

还有,如果某些线要过大电流,一般要“开窗”,即在PCB图中,切换到 Top Solder 再画线(Bottom Solder也一样)

网友:
对的 你的理解都是正确的..TOP层就是焊盘所在的层面...solder就是在该层有铜皮的地方都不会刷上绿油..亦称阻焊层....Paste层在出Gerber数据发出加工的时候可出可不出...主要就是用在拿出去机器焊接的时候需要用到的....

网友A:
在制作PCB的时候要往PCB版上刷绿油(阻焊)吧,这就是Solder层,Solder层要把PAD露出来吧,这就是我们在只显示Solder层时看到的小圆圈或小方圈,一般比焊盘大,Solder表面意思是指阻焊层,就是用它来涂敷绿油等阻焊材料,从而防止不需要焊接的地方沾染焊锡的,这层会露出所有需要焊接的焊盘,并且开孔会比实际焊盘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制作PCB的时候要往PCB版上刷绿油(阻焊)吧,这就是Solder层,Solder层要把PAD露出来吧,这就是我们在只显 ...

恩    明白了,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