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BUCK+巴特沃斯滤波计算小软件,用得到的支持下

楼主(2012-07-30):
自己做的BUCK+巴特沃斯滤波计算小软件,特此分享,觉得好用的支持下,发现BUG或者不合理的也欢迎反馈,谢谢啦!
补充下,BUCK本身不适合10倍以上压差的转换,不然那就的隔离的反/正激了,而且,电容和电感值只是理论值,作为实际结果的时候需要降额30%选取的。
还有电容的ESR*C预设65X10(-6),这是铝电解电容,如果选取钽点解电容,自己查看元件介绍,ESR值可以降低很多的,对应的电容就可以小很多。

小软件

网友A:
有一点用,但好像那个buck计算结果不是很对。特别对大于电压比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用,但好像那个buck计算结果不是很对。特别对大于电压比时。

BUCK是不适合高电压比转换的,撑死八到十倍左右。

网友(2013-03-15):
好厉害哦。我还不会用。学习中。

网友(2018-01-25):
问一下什么软件写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