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jitter与BER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楼主(2012-07-30):
    jitter与BER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BER是否可以理解为建立时间与保持时间违背情况下系统出现误识别的情况?
直观的看jitter的pdf密度函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足够时间内,只要不违背建立时间与保持时间,BER就等于0?

    另外像ISI码间干扰在jitter仿真中也能看出来么?

网友:
    一般对高速串行信号,我们的SPEC定义为:在一定BER下的。 任何信道都不会是BER=0的。 因为从理论上讲jitter 中的RJ是有无穷大的值存在的,所以信道一定有误码率。
    ISI码间干扰在jitter仿真中也能看出来么?这个问题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 jitter的分离吗?

网友:
    目前仿真中看到的jitter,也就是ISI和串扰引起的。像RJ部分的影响,基本还无法考量。虽然有些软件可以加入RJ的分量,但是具体到加入多大的RJ分量还是一个不好把握的问题。

网友:
    rj被假定为高斯分布,且参数是根据有限的采样点数分析出来的。我认为tj@ber根本就不可信,当然了,任何东西都不能保证不会被雷劈。
来自:EDA365 硬件设计、PCB设计论坛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