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对的设置

楼主(2012-07-30):
最近在学习埋盲孔,一个八层板的,设置是这三步设置的,但打出来的孔都是通孔,其他的板子按照这三步设置是能做出埋盲孔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设置的步骤:

把文件也传上来吧,真心希望有人帮我解决,谢谢各位了

新建 PADS Layout

网友:
在options-routing下面设置下Layer pair看行不行

网友A:
在layer definition ——设置层哪里选择 NO plane ,在到option——routing_layer pai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ayer definition ——设置层哪里选择 NO plane ,在到option——routing_layer pair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要做L1到L2的孔就把routing -layer pair 那里设成top signal-2,这样吗,好像也不行,文件我打包上传了,能帮忙看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要做L1到L2的孔就把routing -layer pair 那里设成top signal-2,这样吗,好像也不行,文 ...

我已经设置好了,你先看看我说的的吧,查看附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设置好了,你先看看我说的的吧,查看附件就可以了

多谢,好像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