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器件在同一层叠加放置,求解释。

楼主(2012-07-30):
allegro中器件在同一层放置。如图,3个电阻的其中一个焊盘叠加放置,这样的板子是怎么做出来的?求解释。

网友A:
    这个是兼容性性设计吧
稍微修改下规则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兼容性性设计吧
稍微修改下规则就可以啦

    那PCB焊接的时候怎么焊接呢?三个电阻同一个焊盘叠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PCB焊接的时候怎么焊接呢?三个电阻同一个焊盘叠加的

三选一

网友:
    你可以在display选项找到waive这项功能,也就是让drc检查时不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选一

谢谢~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