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拉线之后出现拐角而不是直线呢?

楼主(2012-07-31):
为什么元件对齐了,拉线之后出现拐角而不是直线呢如图

网友:
设置下走线的栅格数就搞定了

网友A:
這個和格點無關 , 主要是因為走線進Pad 的 pad entry 設定問題.
您這個狀態是設定使用 Enhance Pad Entry  模式 , 因此走線進或出 pad 都對以正角度或尖角區域來作為出線或進pad 的位置.

若不想要有這個效果就在走線時的滑鼠右鍵選單取消該功能即可.

网友:
lay线状态下,把options选项栏内Gridless项打勾.

网友:
用dimension测量下,两个焊盘到底是不是在同一条线上在说。

网友:
你先把连线删了,然后看看飞线是不是一条直线,如果不是那调整下,如果是的话,那就应该是楼上procomm1722 所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和格點無關 , 主要是因為走線進Pad 的 pad entry 設定問題.
您這個狀態是設定使用 Enhance Pad Entry  ...

真的是这样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