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 或者CLASS显示问题求解!

楼主(2012-07-31):
在评审PCB的时候,如果快速高亮显示一组线呢?
pads的做法是把那组线设成NET CLASS,再上颜色。allegro可以么???????

网友:
allegro中高亮显示不就行了?工具栏里找到那个像太阳一样黄色的图表,然后在find里面选择你要查看的net或者直接输入net名也可以。 allegro里面这个功能很方便的,

网友A:
或者,你先在约束器中将相应的一组线设置成group,或者bus,然后高亮显示的时候在find下面的小框中选中group或者bus,然后查找自己想要看的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先在约束器中将相应的一组线设置成group,或者bus,然后高亮显示的时候在find下面的小框中选中grou ...

Find里面的Group只能找到一组器件,找不到一组网络呀。
Find里面没有Bus可以选的。
请问你是怎么做的???指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Find里面的Group只能找到一组器件,找不到一组网络呀。
Find里面没有Bus可以选的。
请问你是怎么做的? ...

呵呵,你不创建bus怎么会有bus给你选呢?你先到约束管理器constraintor里面创建bus,约束管理器应该会用吧,如果不熟悉的话找本书看下,看起来有点复杂,实践一次就感觉容易多了。good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不创建bus怎么会有bus给你选呢?你先到约束管理器constraintor里面创建bus,约束管理器应该会用吧 ...

会,不但有BUS,CLASS也设了。但是在FIND里面是找不到的

网友:
brd中高亮命令下在constraintor里面同时选中你想高亮的net,然后右键/select,即可

网友B:
或者直接在你建的BUS名上右键/select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直接在你建的BUS名上右键/select也可

很有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但有BUS,CLASS也设了。但是在FIND里面是找不到的

呵呵,不好意思,我记错了,find里面的是bundle,我以为是bus,hxyppt 所说的是正确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高亮后,在find里面选中net,然后在弹出来的对话框中,在左边选择你要添加的net,net会一个一个被添加到右边,添加完后点击apply,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