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這題NPN電晶體驗證。

楼主(2012-07-31):
請教如附件,我用orcad畫好電路圖之後,用Pspice模擬三個端點的電流,跑出來的圖並不如我所願,根據定理IE=IB+IC,
應該是要IB(藍色)輸入電流極小,而IE(紅色)應該要幾乎等於IC(綠色),但依照圖上的結果,IE與IC為何沒有重疊在一起?

网友A:
試試看將 IE 紅色的探棒移到 R3 上面,雖然都是 IE 但是這樣應該會是你想要的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將 IE 紅色的探棒移到 R3 上面,雖然都是 IE 但是這樣應該會是你想要的圖形。

這位大大,您真神,問題解決如附圖,可以請教原因嗎?感謝您。

网友A:
應該是 pspice 軟件的問題。pspice 的定義 : 當電流進入管腳的為<正電流>,當電流流出管腳的為<負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 pspice 軟件的問題。pspice 的定義 : 當電流進入管腳的為,當電流流出管腳的為。

感謝J大的答覆,所以在使用pspice時,探針必須放在元件的接點上而不是在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