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PCIE接口 金手指部分如何换成普通的pad(只铺铜)

楼主(2012-07-31):
mini PCIE接口 金手指部分如何换成普通的pad(只铺铜)  因为金手指太贵了 具体要怎么改啊?  还是直接用这个MINI-PCIE接口的Sybol 和洗板的厂商说 不用镀金 直接洗成 直接铺铜的 他们能做到吗?  金手指和普通铺铜属性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直接用这个MINI-PCIE接口的Sybol 和板厂说就行了。
但是不能保证你的产品多次拔插后不出问题。

网友A:
通知不必镀金就可以了。厂家明白。
质量不可靠,插拔几次,手摸几下都可能不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知不必镀金就可以了。厂家明白。
质量不可靠,插拔几次,手摸几下都可能不牢靠。

哦  还想知道 镀金和不镀金的pad 在allegro中的属性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
呵呵,围观,没做过pcie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还想知道 镀金和不镀金的pad 在allegro中的属性有什么不一样吗

在软件操作中没有区别。只有工艺制作上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软件操作中没有区别。只有工艺制作上有区别

感谢!

网友(2012-09-29):
这样做没什么意义吧,贵不了几个钱。

网友(2013-07-09):
想要这个金手指封装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