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答案!!!!

楼主(2012-07-31):
我在连线的时候,只要是从top层出的线全部会出错,就是那种倒8的

我用的是allegro 16.3版本

这是我连的PCB板,初学者,希望大家指出不足。。。

网友:
    drc显示什么错误?你确定网表导入了?

楼主:
    左P右L,不知道这样描述恰当否?

网友:
    应该是封装库做得有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
    大哥,你要了解DRC错误的标示符,P/L是Pin to Line的错误比如 Line to SMD Pin; Line to test Pin;Line to Thru Pin;Mechanical Pin Antipad to Cline等等。。。
你先Measure下Line to SMD Pin的距离,然后你在CM里面将Line to Pin的距离设置下就可以了,比如你测量的是6mil, 这样你在CM里面最小距离设为4MIl就不会报错了。。。

楼主:
    没有解决,我发现无论是哪个引脚,都会出错!

网友:
    建议楼主把文件上传,注明版本
    这样版本匹配的高手就可以准确定位问题了

网友:
    把.BRD文件传下吧。。。

网友:
    你这个明显是走线不在管脚中心啊。建议:拉线时在option中将pin勾上。再试一下。

楼主:
    嗯,各位还需要原理图吗?

网友:
    走线的时候右边find里面选上pin  不然不会自动抓住pin脚

网友:
    应该是如楼上所说的原因,我另外还遇到一种情况就是:铺完GND铜发现连线都没问题,但是删除GND铜的时候就发现原来有些链接地的线就报错,尽管这些线是经过过孔到各层地的,很奇怪,后来把线删了,重新布又ok了。

网友:
    盗版软件及软件自身的BUG。

网友:
    .....
    刚打开brd文件想不到楼主这样最基本的错误都没看出来。。。既然做了P/L错误了,肯定是Pin 和Line的错误哦,你按Shift+F3进行Slide时。。。没发现走线也偏移了。。。。如果你连上焊盘了,尽行修线的时候,trace是围绕焊盘中心旋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我发现无论是哪个引脚,都会出错!

    走线和焊盘不是同一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