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如何解决BGA内部焊盘的铺铜问题

楼主(2012-07-31):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在对电源层(no plane)进行铺铜时,BGA内部有部分区域无法铺铜,如下图所示:

应该调整间距设置吗?具体调整哪个间距的设置,是否会有什么隐患?

但是对于同样的间距设置,如果将电源层设为负片的话,是可以实现连接的
如下图cam效果

而且在pads里面,这些过孔会有一个灰色十字的标识,是怎么回事呢?

请高手指点迷津,多谢!

网友A:
将COPPER到VIA的间距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COPPER到VIA的间距改小

我已经改成0了,还是老样子

当然全部改成1的话,是可以的

可是我依次改回去的话,有时可以,有时不行,怀疑软件有问题,也许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A:
你可能只改通用规则,还有优先级别更高的规则里将面到孔的间距没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只改通用规则,还有优先级别更高的规则里将面到孔的间距没改

优先级更高的?在哪里?
经过我的反复试验,更改这两项设置,也是可以的(见下图),原来分别是6(coppe&via)和12(drill&copper)
真奇怪,为什么会和drill有关系呢?

另外,有没有必要这么修改呢?我就是怕产生别的问题。
和直接走一条线相比,哪个更好呢?
多谢!

网友B:
灰色十字标志是该pad是连接到电源层的意思,图中是设置是否显示热焊盘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灰色十字标志是该pad是连接到电源层的意思,图中是设置是否显示热焊盘的地方

多谢!
你用的版本是9.4吧?
对于我遇到的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网友C:
要改Copper到 Drill的间距,因为,在内层,如果用混合层的话,是没有焊盘的只有通孔,所以,Copper到Drill的间距改小就可以解决问题,你设的12太大了,按照目前PCB板厂的加工能力,可以改到8.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你用的版本是9.4吧?
对于我遇到的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所以很多时候建议内层用混合层,这样,在内层没有连接的过孔焊盘就不会出现,就可以多一点空间用来铺铜。Copper到Drill改到8的原因,是基于考虑钻孔偏位、图形转移偏位的2个因素。可以和你的PCB加工厂先沟通一下,看看他们的水平能控制内层孔到铜(线路)的最小间距是多少。然后再确定你Copper-Drill的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改Copper到 Drill的间距,因为,在内层,如果用混合层的话,是没有焊盘的只有通孔,所以,Copper到Drill的 ...

我没有用混合层,为什么还会涉及到drill呢?
如果是混合层或者负片,同样的间距设置,是怎么做到的呢?

网友:
你可以尝试在铜的属性里的option选项中改一下hatch grid,或者直接在软件的option里的grid选项卡中改默认的hatch grid,默认是10mil。改小,但是要大于厂家的工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