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中两个地平面层是否需要相连?如何连接?

楼主(2012-07-31):
    如题。

网友:
    肯定需要了,用via相连,感觉楼主的问题很新手?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一般都有通孔器件吧!真没有就打孔

网友:
    打个过孔不就行了吗?

楼主:
    是啊,打孔是能连上。可是应该考虑电流平面的问题吧?这是比较模糊的地方

网友:
    恩,我认为各层的地都是要连接起来的,就更为什么数字地和模拟地为什么要连接起来一样,都是为了共一个参考地。直接打孔就行,阵列打孔就行,net选择GND然后填相应设置,就可以打地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