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点无法删除,急!!!(求助)

楼主(2012-07-31):
T型点添加的时候,是在规则中的模型里添加的,痛logic——net shecdule的方式无法删除,是否要在相应的模型中删掉T点,一个模型一个模型的删除,很费时间啊?还有,在模型中删除,对应的等长的 match group不久不存在了?是什么原因无法删除,求赐教!谢谢

网友A:
貌似删掉规则,T点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删掉规则,T点就没有了。

提奇怪的,这个是可以用 logic--------net shecdule下面删除,但是设置的时候,我都是在规则里面设置的,很可能是我操作导致的!

网友B:
在SIGXP里面设置取消拓扑结构,删除T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IGXP里面设置取消拓扑结构,删除T点

谢谢!我是在SIG中一个一个删掉的(同一个模型的一起掉),有没有快捷的方法呢?

网友:
Logic-----Net Shecdule下Unshecdule ALL,再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