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导出结构图时椭圆孔有问题,请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2-07-31):
PCB中孔的如下图:

导出DXF后,结果变成了:

对比两图,结构图中间的钻孔转了90度,与PCB的不对应了,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请大家帮忙看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我用这个版本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试了好几个AutoCAD版本打开还是有问题,后来用AD6出dxf就没问题,而且这个版本不能导入DXF,可能是安装不全,或者软件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