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一天线模型,在SMA一端,苦于不知如何加wave port

楼主(2012-07-31):
有没有会天线仿真啊?
我手上有一天线模型,在SMA一端,苦于不知如何加wave port

网友A:
既然不好加waveport为嘛一定要加waveport,lumped port可以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好加waveport为嘛一定要加waveport,lumped port可以试试啊

天线仿真不是加WAVE PORT更加准确吗

网友A:
不仅是天线,其他的结构也是能加waveport更准确些,毕竟waveport会求解port处的场分布情况且将此作为边界条件再来求整个结构的S参数。而lumped port会认为port处的场都是一样的。但是waveport只能加在外面且贴着背景,还有尺寸大小的要求,使用条件比较受限制。而Lumped port的加法更灵活些,只要lumped port设置的合理的话跑出来的结果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是天线,其他的结构也是能加waveport更准确些,毕竟waveport会求解port处的场分布情况且将此作为边界条 ...

这种加wave port 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加wave port 行吗?

我没做过天线,不好给你建议。不过只要对照hfss的full book里关于加wave port要求来加就没有问题。

网友:
我们以前做天线用的就是lumped port,像你那种馈电与辐射贴片在同一平面的情况就用那种同轴馈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