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4.1导入brd

楼主(2012-07-31):
    1 将pads安装路径下: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ripts文件夹下面的文件复制到 allergro 的$HOME\pcbenv文件下面,不能直接复制文件夹,必须把下面的内容复制过去
2 新建系统变量:在用户变量新建AEX_BIN_ROOT=%SDD_HOME%\translators'wind32\bin AEX_ENABLE_JOBPREFS_LAYER_FIX = 1
3 打开brd文件,输入命令:>skill load "dfl_main.il"  输入命令:>main out
    4 输完命令后弹出对话框:选择Satrt One Way Translation 按钮,等待转换接收
5 打开pads导入,应该可以了。
但是我转换的有问题,没有成功,allegro不熟,转换会在Logfiles生产错误报告,但我不会解决。希望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
    成功导入过Allegro文件。

楼主:
    写个导入文件吧

网友:
    导入多次都没成功过,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最后对一些转换过程中的一提示也帮忙解释解释

网友:
    有的导入成功,有的导入失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站上有个三星内存条的allergo PCB,楼主可以试试看成功还是失败

网友:
    之前也失败了  后来转为AD再从AD导入才成功

网友(2013-05-29):
    用AD打开brd,然后输出ASCII文件,再用PADS自带的转换器转换,打开!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