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配电阻应该靠近哪放置?

楼主(2012-07-31):
CPU----匹配电阻----高清解码芯片
想了解下这三者中,电阻是好的摆放位置是放哪呢?

网友A:
是串接电阻吗?如果是串接的那就靠近CUP,如果是上下拉的就靠近解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串接电阻吗?如果是串接的那就靠近CUP,如果是上下拉的就靠近解码芯片。

是串接电阻吗?如果是串接的那就靠近信号发射端,如果是上下拉的就靠近信号接收端。

网友:
靠近CPU。匹配电阻的布局原则是靠近源端。

网友:
怎么区分上拉和下拉呢

网友B:
串始并末

网友:
上拉接电源,下拉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始并末

这句经典,好记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已经设计了可以在焊盘上打孔的,为什么在router里却要不上呢,same net也设置为0了,为什么还是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