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耐压测试,电流大于5mA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31):
在微波炉耐压测试时,在电源线的E端和L,N间加AC 1500V/5S(5mA),但是耐压测试仪显示的电流是11.5mA,将电流加大到20mA,压测试仪显示的电流是70mA,仪器报警,耐压测试不能进行?
# ]& {6 G* {2 c0 `# r请高手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现在刚开始做性能测试,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你应该看打上去的电压是否符合ccc标准,如果达到电压而电流不超过限制值就ok,否则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