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win7 64位家庭版系统下安装Cadence16.5设置默认打开方式方法

楼主(2012-08-01):
      每次打开BRD和DSN文件都得要先打开软件再导入项目文件--快崩溃了!用修改属性和控制面板里的更改默认程序关联和打开方式三种方法都无法更改!有哪位高人遇到过cadence的BRD和DSN格式文件在WIN7下设置为默认打开方式方法啊?谢谢!在线等

网友A:
选中你要打开的文件,右键--打开方式--选择默认程序--浏览,在安装目录下找到程序,就可以关联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你要打开的文件,右键--打开方式--选择默认程序--浏览,在安装目录下找到程序,就可以关联起来了

这种方式我试过了,不行。加不上去的!谢谢支持

网友:
我的貌似也不行

网友B:
直接用Regedit 去修改,還可以改為在多個版本之間切換後,直接點選*.brd就可以開起該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Regedit 去修改,還可以改為在多個版本之間切換後,直接點選*.brd就可以開起該檔案

请教具体实现方法啊?

网友C:
你注册表里去看看你装的软件的路径对不对?不对的话是加不上的,你修改成正确的路径就可以了

网友:
试试楼上的方法

网友(2013-04-17):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啊,dsn文件每次双击都是用写字板打开的,要不然就是仿真软件,还说是无效的,有解决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注册表里去看看你装的软件的路径对不对?不对的话是加不上的,你修改成正确的路径就可以了

啥意思啊?路径不对?

网友:
有可能是你之前的安装版本没清除干净,所以注册表里有残余的东西在的